如何用标准降压芯片扩展输出功率 如LM2596 TD1501

楼主(2016-04-14):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人用标准DC-DC降压芯片扩展输出功率,如LM2596S最大输出3A,如何扩展到10A?有没有做过这样项目的,求分享!

网友A:
每路最大输出3A,你可以用四路并联,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10A的要求了

网友:
就不要纠结集成MOS管的芯片了,你可以选那种外置MOS的芯片,这样大小电流就由MOS来决定。。。。

楼主:
嗯,你说得对,用专业芯片可以做。因为当初见到这样的设计,就好奇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而且我自己试了,有好多问题,就更想看看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2016-05-16):
可以选用类似的降压电路,MOS外挂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
    外挂的输出的文波好像不太好控制,尤其像LM25085这种片子,布局不严格按DATASHEET要求来连输出都没有!

楼主(2016-10-11):
引用 网友A:
    每路最大输出3A,你可以用四路并联,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10A的要求了

    目前方案是用并联处理,但这样关联就要处理各组输出功率平衡问题,包括走线。目前方案的问题是经常不可预料的出现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