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调用IBIS模型怎么看die上波形

楼主(2016-04-14):
我们知道HyperLynx仿真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选择看pin上或者Die上波形,那么ADS调用IBIS模型的时候,怎么区别Pin上和Die上波形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禁用ibs的package,然后再自己搭好rlc,以ibs中对应pin的package的rlc值填写,probe分别在在rlc之前和rlc之后,分别为die和pin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ibs的package,然后再自己搭好rlc,以ibs中对应pin的package的rlc值填写,probe分别在在rlc之前和rlc之 ...

谢谢,

网友B(2016-05-25):
引用 网友A:
禁用ibs的package,然后再自己搭好rlc,以ibs中对应pin的package的rlc值填写,probe分别在在rlc之前和rlc之 ...

hyperlynx中die上的结果是不是已经考虑了package的影响,为何与systerm si中package RLC enable 差距较大,同一个模型链路,systerm si 中跑DDR package RLC enable 与disable 差别很大,但是hyperlynx中点击pin和die基本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中die上的结果是不是已经考虑了package的影响,为何与systerm si中package RLC enable 差距较大 ...

ibis 中 package参数有默认package和pin package。
systemsi的package为pin package。
差距较大除了package还有电源的影响,hyperlynx默认为理想电源。

网友:
学习了,大神啊

网友:
都是大神啊,领教了

网友(2023-04-23):
ibis模型上面,可以选择use dieprobe,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