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對DP&DN設置誤差在5mil內怎麼設置

楼主(2016-04-14):
請教~差分對DP&DN設置誤差在5mil內怎麼設置,是在下圖紅色框忠設置嗎

网友:
不是那里,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

OK,謝啦~

网友:
电气规则Electrical——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ir——static phase这里设置。你的截图实在物理规则,是错误的

网友:
电气规则和物理规则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
一般差分  等长都是在电气里面设置的

网友:
我也是一般再电气规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