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遇到问题,请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6-04-14):
allegro在进行布线时,没有从两个元件的中心布线,只是从元件的边缘部分连接起来了,但是显示的是这两个元件并没有连起来,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

**

网友A:
    不一样的软件理念不一样,Allegro判断是否连起来了是以中心点为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软件理念不一样,Allegro判断是否连起来了是以中心点为标准的。

    那请问这个软件布线时必须从元件中心布线吗?

网友:
    建议如此,软件也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走线命令下,find选项卡没有勾pin

网友:
    allegro软件与pads不同的地方,只识别从pin脚中心出来的线,才认为接上

网友:
    需要从中间才行

网友:
    软件判断没接上,其实上接上了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