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拖动元件就退出,什么原困

楼主(2016-04-14):
99SE经常出现80000003代号的错误,出现就要退出软件。是什么原困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PCB图是否你自己画还是打开别人的?如果你自己画请检查一下元件错误对象属性进行修改,如果打开别人出现这样的错误而自己没有错误,设计PCB过程不合理规则或者锁定都可能出现错误提示,先确定PCB是否有问题,再分析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99!醉了!

网友(2016-05-28):
    同问,希望有回答

网友(2017-01-03):
    99SE中的其他插件很饿的99缺少了必要的连接,你备份好你画的东西保存了,重新装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