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6-04-14):
allegro中如何修改板框及板框挖空

网友:
    编辑:Edit-Vertex
挖空:在Outline层绘制封闭的图形

网友:
    可以硬来...你改就可以了,所见即所得....

网友:
    在板框里面再画个板框就是挖空;板框修改直接用shape--edit boundray

网友:
    和普通铜皮一样编辑吧

网友:
    也可以把板框改为shape形式,再修铜皮

网友:
    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
    OUTILine层自己手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