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请教大家,比如说我X86主板,外接一个背板,然后想把RJ45引到背板上,我直接用网线把主板与背板的RJ45对接,数据传输没问题,但是那个指示灯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灯应该可以接到数据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应该可以接到数据线上吧

请问该怎么接?

网友:
    接數據線上? 不會影響數據傳輸嗎?

网友:
    指示灯一般不都是你后端phy芯片在控制吗,那边有专门的控制灯的接口啊。

网友B:
    以太网指示灯一般都是MAC芯片或PHY芯片的专门管脚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指示灯一般都是MAC芯片或PHY芯片的专门管脚控制的吧

    是的,但是那些信号都是在主板上,主板是外购的,我现在想把RJ45转到我的背板上,现在采用网线对接的方式将数据传输接通了,那指示灯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那些信号都是在主板上,主板是外购的,我现在想把RJ45转到我的背板上,现在采用网线对接的方式 ...

这个还真没经验了。如果主板与背板离着不是太远,考虑能不能在背板上开孔,用导光柱把主板上的LED灯光引到背板开孔处呢。

网友C:
    你这样处理得用三个RJ45啊?PHY是百M还是千M?百M,连线距离不远的话,可以用别的线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处理得用三个RJ45啊?PHY是百M还是千M?百M,连线距离不远的话,可以用别的线代替,

是的,每个网口的功能都用三个rj45实现的
千兆的,我这种情况有办法加指示灯上去吗?

网友(2016-05-30):
    指示灯分LINK和ACT灯,看情况可以去百度,RJ45的灯怎么接

网友:
    要額外使用電線,焊接起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