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不规则焊盘怎么创建

楼主(2016-04-14):
    file:///C:\Users\y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10805152\QQ\WinTemp\RichOle\9BYA2H]`_HY$X7KQRF]3)SC.png 像这种不规则的焊盘,应该怎么创建

网友A:
    下面是官方关于此问题的解答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Creating+a+Custom+Pad+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官方关于此问题的解答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Creating+a+Custom+Pad+Shape

    我没有找到啊,在那个选项里啊

网友B:
    用AD画不规则焊盘其实说心里话,真的没有PADS方便。不过,也是可以画的,只是最好要结合CAD来做,好很多。
详细操作方法,可以参考一下这份资料。

    Altium_Designer_画异形_多边形封装(结合CA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画不规则焊盘其实说心里话,真的没有PADS方便。不过,也是可以画的,只是最好要结合CAD来做,好很多。
 ...

    恩,好的,谢谢啦

网友:
    哇噻,竟然还要花时间去学CAD,看来还是阿狸狗好用。。。。

网友:
    楼主,你这种焊盘我画过,简单!搞多几个SMD焊盘拼凑一下,然后再加几个过孔就可以。不过DRC会报错,但可以不理。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B:
用AD画不规则焊盘其实说心里话,真的没有PADS方便。不过,也是可以画的,只是最好要结合CAD来做,好很多。
 ...

你好!这个教程是官方出的?还是你自己经验制作的?目前我下载不了,最近刚好画板的时候要画不规则封装,以及多个导线合并。

网友(2021-04-05):
    最近刚好要画不规则焊盘,谢谢4#楼分享

网友(2021-08-04):
    看一看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