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寄生效应

楼主(2016-04-14):
对于高频的情况下,寄生电容、寄生电感和电阻效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寄生电容,从电容的基本结构你能理解,两片导体,中间是介质,这个介质可以是空气之类的,于是焊盘之间,元件内部非主电容路径形成的电容结构就组成了寄生电容。这个容值很小且和主电容为并联方式,低频体现不出多少电导。
寄生电感,从电感的基本结构你能理解,一个导体本身就有自感,两个导体之间还会有互感,整体结构可以由自感和互感决定相应信号传输时的有效电感。两个焊盘可以构成一个引脚电感值,元件内部还存在各个导体的自感和互感值,这些值与主路径成串联方式,低频体现不出多大的电抗。
电阻效应可参考导体的趋肤厚度。

以上仅为简单的陈述,实际上寄生参数包含了很多影响,所以在元件或者电路中除了原传输路径外任意节点的电容、电感结构都能成为寄生参数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容,从电容的基本结构你能理解,两片导体,中间是介质,这个介质可以是空气之类的,于是焊盘之间,元 ...

感谢您的回复
那在实际制板的过程中,由这些寄生参数所造成的影响该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弱或消除由寄生参数所带来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那在实际制板的过程中,由这些寄生参数所造成的影响该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弱或消除 ...

可以减弱,无法消除。
减弱的方法:
1.减小传输线的不均匀,包括导体,介质。
2.减少信号过孔的数量。
3.减少过孔长度,减小过孔残桩。
4. 工艺允许前提下尽量小的焊盘。
5.传输路径中任意一处结构变化的地方进行反向补偿,例如体现为感性可考虑用容性补偿。
6.最后就是地孔了,不影响阻抗的前提下尽量靠近传输线尽量多,但是孔间距离不要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