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一个trace左右两边trace的网络

楼主(2016-04-14):
如果想知道某一trace边上的trace的网络,可以使用什么函数?谢谢。
查阅相关文档,没有找到。
另外,Trace包含的spacing信息从哪里可以得到?即避让信息。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设定spacing距离,然后读取DRC的violations 信息。不过可能你需要的也很简单。试试axlCNSGetSpacing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设定spacing距离,然后读取DRC的violations 信息。不过可能你需要的也很简单。试试axlCNSGet ...

好的,谢谢。
由于是新手,对于AXL-Skill的函数不是很了解。
axlCNSGetSpacing 的功能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其实我主要是想要trace边上的trace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