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标生成问题

楼主(2016-04-14):
原理图不能生成网标,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在别人机子上可以生成网标,这是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求解,谢谢!

楼主:
现在是任何原理图都不能生成网标了,我这个软件有问题?但是可以使用啊,drc也可以使用啊

网友A:
哈哈,我知道,我昨天刚刚解决,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同一个原理图,别人那里产生网表没问题,自己产生就生成不了,乱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知道,我昨天刚刚解决,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同一个原理图,别人那里产生网表没问题,自己产生就生 ...

知道的,请说出解决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的,请说出解决的方法啊,谢谢!

就是软件BUG问题,你的orcad一天打开的原理图多,产生的网表多,有时候当你再打开一份新的原理图产生网表的时候它就报错了,原理图是没问题的,其他人那里可以正常产生。解决办法就是重启计算机,重启后马上打开需要产生网表的原理图产生网表。貌似有时候你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有用,不过大部分这个不管用,重启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软件BUG问题,你的orcad一天打开的原理图多,产生的网表多,有时候当你再打开一份新的原理图产生网表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开的原理图不多啊,而且重启过,也不得行。我配置了CIS数据库,是否是这个引起的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连接的数据库啊?

楼主:
我重装了软件还是不能生成网表,不报错,仍然没有任何提示,难道是系统问题

楼主(2016-06-07):
执行生产网表操作提示this action affects the complete design thus clearing the UNDO/REDO information list.You will not be able to UNDO/REDO any of the previous a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