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IPI DSI协议中文珍藏版(下)

楼主(2016-04-14):
MIPI DSI协议中文珍藏版(下)

GO ON...完成mipi信号通道分配后,需要生成与物理层对接的时序、同步信号:
MIPI规定,传输过程中,包内是200mV、包间以及包启动和包结束时是1.2V,两种不同的电压摆幅,需要两组不同的LVDS驱动电路在轮流切换工作;为了传输过程中各数据包之间的安全可靠过渡,从启动到数据开始传输,MIPI定义了比较长的可靠过渡时间,加起来最少也有600多ns;而且规定各个时间参数是可调的,所以需要一定等待时间,需要缓存,我们用寄存器代替FIFO,每通道128Byte。
串行时钟与数据差分传输的过渡时间关系如下:

各个时间参数需要满足以下的要求:

UI 的值:
数据与时钟的相位关系:

根据mipi差分信号原理。
CLKp是高电平,CLKn是低电平的时候,差分信号表现为高电平。
CLKn是高电平, CLKp是低电平的时候,差分信号表现为低电平。
所以结果就可以等效成红线描述的正弦。
从正弦可以看出,data在clk的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有传输数据。
数据通道进入和退出SLM(即睡眠模式)的控制:

mipi信号传输分为单端和差分传输。例如:
LP-00, LP-01, LP-10, LP-11 (单端)
HS-0, HS-1 (差分)

Ultra-Low Power State entry command: 00011110 是差分传输,读取方法和上面提到的clk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Dp和Dn如果同时是高电平或同时是低电平的时候是无效数据,这个时候大概对应的是clk正弦的峰值,只有其中一个是高一个是低才是有效的差分数据。
总结
对应于同步信号完成并串转换;
*HS 状态为高速低压差分信号,传输高速连续串行数据;
*LP 状态为低速低功耗信号,传输控制信号和状态信号;
*MIPI要求HS 工作在1GHz 的频率下,完成共模信号为0.2v 差模信号为0.2v 的差分
信号的传输;
*LP 传递控制信号,要求高电平为1.2v 低电平为0的电平信号输出;
*HS 及LP 状态下,输出信号的电学特性要求非常苛刻,具体电学性能的要求可见
附带文档表格。
*MIPI是双向可选的,可以高速发送,也可以进行高速接收,或收发功能同时具备,
我们目前根据需求仅做了发送功能;
*MIPI的HS模式(0.2V),传送图像数据,速度为80Mbps ~ 1000Mbps;
*MIPI的LP模式(1.2V),可以用于传送控制命令,最高速度为10Mbps;
*MIPI规定,任一个MIPI设备必须Escape Mode,此为Low Power Data
Trabsmission Mode,LP模式中的一种,此模式下可低速传输图像或其他数据。
*MIPI规定了Low Power Mode、 Ultra Low Power Mode的电压范围、以及它们
之间、它们与HS模式之间的相互切换方式或相关要求;
*MIPI D-PHY是各个MIPI工作组共用的物理层规范;

最后,需要注意一点:
BTA:bus turn around,用来host接受外设发送命令或应答信号用的,如果host DPHY设置了这个, 但是lcd不支持的话,就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