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怎么一键设置泪滴?

楼主(2016-04-14):
cadence16.5 怎么一键设置泪滴?求大神

网友A:
泪滴板厂自己会自动加的,不用你操心了.Goodby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泪滴板厂自己会自动加的,不用你操心了.Goodbye.

我是想问下,Cadence软件里面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这是手动添加,我想问的是一键自动添加,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手动添加,我想问的是一键自动添加,谢谢

上面那图,再往下移4个命令,在设置里,勾上倒数第二个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图,再往下移4个命令,在设置里,勾上倒数第二个OK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D:
我就觉得我在哪看见过,不记得了;(liug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觉得我在哪看见过,不记得了;(liugc)

蠢蛋!

网友(2016-07-12):
引用 楼主:
蠢蛋!

我都不知道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