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不能用router打开

楼主(2016-04-14):
请问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pcb文件用router是无法打开,现象:1.用layout打开该文件,是OK的,但是打开之后切换到router就只是显示一个空白的router工作界面,并且该文件并非只读文件。
2,仅仅只是这一个pcb文件不能用router打开,其他文件是可以的,
3,直接将文件拖到router图标尝试打开,每次打开都提示如图错误

不知道是该文件哪里设置问题,希望遇到类似问题的大神解答下,多谢多谢了!

网友A:
    遇到过router能打开,layout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router能打开,layout打不开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把PCB降低版本后,再导回来,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B降低版本后,再导回来,看看能不能解决??

    OK了,就是降低版本导出ASC文件,然后在导入,就可以了,谢谢解答

网友(2016-05-14):
    PCB频繁在layout和router之间切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严重的还会让你的PCB变成空的....好像中文版本的概率会大点...我用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