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封装式Pin间距过小报错

楼主(2016-04-15):
见封装式Pin间距过小报错了该怎么办呢?求助各位。用约束管理器改规则这样对吗?

网友A:
加区域规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区域规则呗。

建封装的时候加还是画PCB的时候加呢?

网友:
    画PCB的时候加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非常感谢 嗯嗯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封装的时候加还是画PCB的时候加呢?

画PCB的时候加区域规则。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3Q 多谢大神

网友:
    有些DRC没关系的

网友:
告诉你个犀利的,不需要加区域规则:在Edit——properties,find选项卡,只勾symbol,选中报错器件,弹出的框里找到NOdrc_sym_same_pin,勾上OK就好啦!怎么感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