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桥的目的是什么,达不到阻焊桥的情况下整体开窗会不会短路呢

楼主(2016-04-15):
阻焊桥的目的是什么,达不到阻焊桥的情况下整体开窗会不会短路呢

网友:
阻焊桥的目的是为了焊接时锡不搭桥,如果开整窗很容易搭桥短路,造成返工。

网友(2016-07-28):
如果阻焊桥太小,可以去除阻焊桥。一般不会短路

网友:
只要你不是手工焊,开通窗也是可以的。这要看能力了,国内工厂的水平开通窗估计不行

网友(2016-09-25):
有阻焊桥肯定要比开通窗风险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