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高亮group 或BUS ?

楼主(2016-04-15):
請教怎麼高亮group 或BUS ?怎麼按了沒反應~

网友A:
你有勾上GROUP吗

网友:
全部对应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勾上GROUP吗

勾選了還是不行~

网友:
先dehighlite吧。也许,highlite的颜色跟默认颜色太相近了。还有什么shadow设置等等也要看一看,也可能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创建组

然后是颜色设置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就行

网友:
    能用I 測到GROUP嗎?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重新创建GROUP可以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