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facture菜单下面的NC菜单下面的命令对应的axl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6-04-15):
大家看看manufacture菜单下面的NC菜单下面的命令对应的skill语言axl函数各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使用SCRIPT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几个命令都有对应的名字,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 board commands 找到,然后可以用axlShell()这个函数调用,例如Drill Legend对应的命令是ncdrill legend,可以用函数axlShell("ncdrill legend")实现

或者如版主所说录制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命令都有对应的名字,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 board commands 找到,然后可以用axlShell()这 ...

谢谢
脚本控制运行,没有axl函数运行的稳定,之前录制过。有些确认按钮什么的,输入内容的,不容置对所有的文件进行控制。

还是需要axl函数进行控制,比较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还是使用script进行录制使用啦。

网友C:
Backdrill的函数有一部分。其他的基本靠script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ckdrill的函数有一部分。其他的基本靠script处理。

谢谢,我先用script处理,如果有问题,再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ckdrill的函数有一部分。其他的基本靠script处理。

你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出现的问题如下所示: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4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命令都有对应的名字,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 board commands 找到,然后可以用axlShell()这 ...

你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出现的问题如下所示: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4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CRIPT就可以了。

你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出现的问题如下所示: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4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ckdrill的函数有一部分。其他的基本靠script处理。

你好,为什么我录制的4和5,在skill函数中,无法同时得到.drl和.rou文件。
也就是说把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4的文件,即.drl文件
如果把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5的文件,即.rou文件

不知道这两个函数直接要加入什么函数,才能够生成.drl文件和.rou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CRIPT就可以了。

你好,为什么我录制的4和5,在skill函数中,无法同时得到.drl和.rou文件。
也就是说把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4的文件,即.drl文件
如果把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5的文件,即.rou文件

不知道这两个函数直接要加入什么函数,才能够生成.drl文件和.rou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命令都有对应的名字,可以在Tools-->utilities-->key board commands 找到,然后可以用axlShell()这 ...

你好,为什么我录制的4和5,在skill函数中,无法同时得到.drl和.rou文件。
也就是说把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4的文件,即.drl文件
如果把5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前面,4录制的脚本函数放在后面,结果只生成了5的文件,即.rou文件

不知道这两个函数直接要加入什么函数,才能够生成.drl文件和.rou文件

楼主:
他爷爷滴,花了2个小时,翻遍了axl的函数手册,也不知道使用哪个可以?

楼主:
版主在不在啊?
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