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供电端口的感容如何放置

楼主(2016-04-15):
       最近碰到个项目,已经进入小试了,前两天烧毁了几个mcu,才让我认真考虑,电感和电容放置问题了

  1,项目主控IC是SMT32
      2,外接供电,插拔时候烧毁smt32--旁路电容对地短地
      3,   后来用示波器捕捉STM32旁路电容波形,发现有超过5V波形
  4,现在的电路是,STM32供电AMS1117-3.3输入端口串入22UH绕线电感,而这个电感附近并没有放置电容
  5,初步分析,插拔这么一个动作,形成尖峰脉冲,越过AMS1117-3.3进入STM32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是很理解,其中一个问题是,低压MCU供电端口的感容,如何加入比较合适呢?

楼主:
    上传图片,看的清晰

网友A:
    觉得AMS1117出来给STM32供电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加电感,电容可以适当加一些。插拔供电时可能会对电源造成打火和一定的扰动,建议在电源输入端价格大点的电容,最好能够不带电插拔,插好了电再开电好一点

网友B:
    2,外接供电,插拔时候烧毁smt32--旁路电容对地短地: 旁路电路短路,电容品质不行或是耐压值不够?5点几V不应该击穿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AMS1117出来给STM32供电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加电感,电容可以适当加一些。插拔供电时可能会对电源造成打 ...

带电插拔,是测试。我自己使用肯定不会,有时候我们设计原理没问题,但是就是有不停地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外接供电,插拔时候烧毁smt32--旁路电容对地短地: 旁路电路短路,电容品质不行或是耐压值不够?5点几V ...

    电容没有击穿,是MCU供电管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C:
    电容靠近放,你烧毁MCU,最好是做ESD方面的防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击穿,是MCU供电管脚对地短路了。

    1、看你回路,加了电感V=L*di/dt,可以猜测降低电源上下电的是时间或是减小电感的值,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所有单片机的I/O都有一个最大可承受的电压范围。

    2、此处加电感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靠近放,你烧毁MCU,最好是做ESD方面的防护,

      靠近放,和材质很有关联。在信号进入IC之前的线路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你回路,加了电感V=L*di/dt,可以猜测降低电源上下电的是时间或是减小电感的值,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

    加电感目的是把各路供电模块区分开来,防止交叉干扰

网友D:
    正常电感完全可以不需要  电容最好是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电感完全可以不需要  电容最好是100UF

  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是ns级别,

网友:
    1、STM32供电电压为3.3V,你的电压能过冲到5V,如果超出STM32的电压承受范围,经常拨插自然会损坏。
    2、电感,我个人觉得不需要,如果你是想跟别的模块隔开,用个磁珠就行。
3、供电的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V?如果是6.3V耐压肯定没有问题,如果只是瞬间超出电容耐压范围,超出不多的话,瞬间,是正常不会击穿的。
4、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后续批量生产,在供电引脚加个TV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捕捉到的波形是ns级别,

    记得有次我也类似你这样,  1117输出电容只是22uf    太小 导致偶尔出现MCU复位不了 ,后面改为47uf以上的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