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求助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在HDL,把原理图符号ADD到图纸上后,如果旋转该符号,什么Value值啊,Part Number啊统统都一起旋转了,还得手动spin+move纠正过来。求助各路大触,能不能在旋转符号的时候,Value等参数值不一起旋转?拜托了谢谢谢谢!!

网友:
请上图,这个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如第一张图,把器件add到图纸上是这样子的,然后我需要旋转它,得到图二,但是这样不方便查看型号和阻值啊,只好手动把它们旋转回来。有没有只旋转符号不旋转阻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