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获取所有差分线的axl函数?

楼主(2016-04-15):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diffpair

拿到了diffpair 能得到差分线所在的层及应用的ecset么?谢谢!

网友A:
找到层和ecset然后是不是有要干点别的呢?

你还是先多看看hlep文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层和ecset然后是不是有要干点别的呢?

你还是先多看看hlep文档吧。

别的没有了 。,后面是设置ecset的规则已经设置好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ecset不知道怎么和差分线关联起来。查了diffpair的属性没有和层及ecset相关的属性

网友A:
先要了解diffpair的构成。net/xnet/pinpair 然后从他的这些member里面读取相关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了解diffpair的构成。net/xnet/pinpair 然后从他的这些member里面读取相关的信息。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