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一下 smith chart matching控件问题

楼主(2016-04-15):
如图,在做低噪放输出匹配时,看见徐版主的08版和11版 两本书有些出入,请教下各位,哪个是对的

网友:
匹配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不合适。
1 _3 ^! u& Y. N9 s哪怕选同样的 γ in 或者γ out。不同的Q值也有不同的匹配方法。所以只要史密斯图上两个点连在一起理论上就算成功。要是让这个匹配实际中能用考虑的就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