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打不开啊

楼主(2016-04-15):
打开后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大神求助。!!!!!!!!!!!!!!!!

网友:
卸掉重新装试试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建議還是重装最好

网友A:
你把你文件夹中的allegro_smi_modules.txt这个文件用别人的能用的替换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那就把别人的拷过来,是哪个版本的就要哪个版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文件夹中的allegro_smi_modules.txt这个文件用别人的能用的替换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那就把别人 ...

已经重装!!!!!!!!!!!

网友(2017-11-08):
    重装还是这个问题,咋整

网友B(2018-05-30):
    亲,解决了吗?

楼主(2018-10-21):
引用 网友B:
    亲,解决了吗?

重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