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电阻的选型

楼主(2016-04-15):
问个傻问题,在选择电容电阻时,在确定电容容量和电阻阻值,且电压承受问题后,对封装的大小有什么要求吗?(特别是电容,例如0805和0603的电容,同样容量和电压,可以相互替换用吗?)还有的是,各种材质的电容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封装大小跟PCB面积、生产工艺等有关。比如PCB面积空间小,元器件多,就选用封装小的。但是封装小会对生产有一定影响,比如有些贴片厂的机器能贴0805和0603,但是贴不了0402。一般情况下,同样容量和耐压的电容,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另外,各种材质的电容之间,主要区别是按温度稳定性进行的,比如X5R、X7R、Y5V、C0G等,都是按温度等级划分出来的,他们的温度承受范围和稳定性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大小跟PCB面积、生产工艺等有关。比如PCB面积空间小,元器件多,就选用封装小的。但是封装小会对生产有 ...

XUEIXUEXI学习学习

网友:
电阻的封装根功率是由关系的.如果加载的功率比电阻的额定功率大的话,电阻会失效.

网友:
我好像在论坛里下载过一份资料叫《十说电容》,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临时文件链接: fuzhi.co/5dv

网友:
从大数据来看 0603不如0805通用

网友:
二楼解释的给力,初学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