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电源芯片

楼主(2016-04-15):
目前在测试一个LDO的电源,但是老是有问题,要怎么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特性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呢?

被圍剿了!>_<|||

网友:
关键是什么问题你都没说,这让别人怎么说呢?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是电压问题还是纹波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奇怪?我估计是不能输出是吗?如果是不能输出,你要看LDO空载或者小负载的情况,有可能是你后端负载太大,开启后直接保护了。

网友:
量输入和输出

网友:
你会不会是因为LDO空载?LDO需要接一点负载才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问题请描述清楚啊,什么问题?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