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拉线技巧问题

楼主(2016-04-16):
allegro拉线的时候,如果走线过长,到了屏幕显示的边界的时候会通过鼠标滚轮缩放大小,如果缩放不合适就要来回缩放多次,影响效率。我在看杜老师视频的时候看到杜老师拉线的时候,线挂在鼠标上不动,后面的画布在移动 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我在拉线的时候为了找到合适得方向需要来回缩放多次,很是影响效率,我看到视屏里面可以很迅速的切换到想要的视角和大小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按方向键或按住鼠标中键移动屏幕,同时结合放大缩小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方向键或按住鼠标中键移动屏幕,同时结合放大缩小快捷键。

按方向键是可以滚动屏幕 但是我设置的快捷键都是在左手边,来回操作不是很方便,按鼠标中键,不能滚动屏幕

网友B:
    按鼠标中建移动,鼠标手势放大缩小

网友:
    一般都是按方向键
    或者配置一下env 做个跟跟pads类似的效果

ctrl+滚轮 左右
shift+滚轮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鼠标中建移动,鼠标手势放大缩小

    我按鼠标中建不能移动屏幕啊 是不是我那的地方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