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llegro 16.6 & 17.0 共存

楼主(2016-04-16):
請教allegro 16.6 & 17.0 如果共存在一台電腦內......!!!!!

网友:
    完全可以,我支前就是这样的组合!!

楼主:
    可以教導一下嗎?我是先安裝16.6 再安裝17.0嗎? 結果..17.0 完全無法起動.....!WIN10 的系統...!

网友:
    你要先切换版本才行,同时只能启动一个版本的

网友:
    我的两个版不用切换,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高手.....!請問如何做到的.....!!!!!

楼主:
    剛才再測試了WIN7 64 ....16.6 & 17.0 二者都開不起來.....!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是尝试灌两种版本 先V17 可以開啟,後再灌V16.6 就兩個版本打不開
可否有方法解?
感恩!!

网友:
    没试过,但安装完有个切换程序!

楼主:
    試過了!Allegro 17.2 可以跟16.6共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