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阻抗匹配

楼主(2016-04-16):
新人提问,傻傻问一句,阻抗匹配是为了什么呢?要从那些方面来考虑是否要进行阻抗匹配呢?

网友:
如果阻抗不匹配的话,信号会有反射,而且速度越高反射越大,所以我们要做阻抗匹配。

楼主:
低频信号也有反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频信号也有反射?

当你的物理长度已经达到信号的二十分之一波长时,反射就不能忽略了。
低频信号也有反射,只要是交流信号传输都有反射,只不过这个反射在负载端还没来的及产生足够的相移就已经被之后的入射信号给淹没掉了,所以传输线短到一定程度就看不到阻抗失配的反射现象。
为什么要做匹配,因为传输的信号是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的向量和,反射越大,你所得到的传输信号就偏离你原始信号越多,这部分偏移量的对数我们也称之为回波损耗。传输路径上损耗了能量,就失去了效率的保证。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