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长设置中的delta参数含义

楼主(2016-04-16):
请教资深坛友,等长设置中的参数含义,delta:tolerance, 我一般设置为 0:0.254mm(这里以+/-0.254mm等长要求为例),就是delta设置为0,直接以target+或-公差值10mil。
不过 我最近看别人的一个板子,delta:tolerance设置为 -0.254mm:0.254mm.
他这里使用delta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设置的效果和0:0.254mml有什么区别?
绕等长的时候 哪种更好?  这个问题 请教资深坛友解答指教一下。附件有截图。
非常感谢。

网友:
    区间没学过吗?

网友:
    信号的长度一个是-0.508~0一个是-0.254~0.254,然后加target。就这区别。应该去看看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