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不能将空格键,加入env中

楼主(2016-04-17):
如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 ”

不能使用funckey定义啊

网友A:
funckey ' ' iangle 90
我的就是这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 ' iangle 90
我的就是这样,没问题

完美

网友B:
如题,那输入ix/iy 命令的时候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题,那输入ix/iy 命令的时候怎么破?

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还真没想到空格键的问题,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