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是不是层数多的可以兼容层数少的,层少的无法兼容层多的?

楼主(2016-04-17):
    模块复用是不是层数多的可以兼容层数少的,层少的无法兼容层多的?
    如果想复用模块通用,是不是在2层板上先做复用模块呢?
然后其他多层板调用?

网友A:
    复用一般和层数无关吧,毕竟对象是在表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一般和层数无关吧,毕竟对象是在表底层。

    好像是不行的 多层的 不能被复用到低于的层设计中吧

网友B:
    层的名字,类型要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的名字,类型要match

都是 top与bottom
这样应该就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 top与bottom
这样应该就行吧

    你的Module简单。如果20层的板子,内层一堆线,不match咋行。还有电源啊什么的。要做就要做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odule简单。如果20层的板子,内层一堆线,不match咋行。还有电源啊什么的。要做就要做全套

    只涉及上下层 中间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