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馀的线段

楼主(2016-04-17):
allegro中 , 我移动了某个VIA,然後重新接线,怎麽都会有多馀的线段,是否哪里有设定,一接上VIA,多馀的线段会自动删除.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
    你移动孔的时候是怎么移动的啊?

网友:
    选错了命令.

网友:
    你重新接线的时候,没有勾上replace etch 吧

    mayber this is best answer

网友:
    一般不會沒遇到過只有移動零件的時候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抱歉! 我移动的那个via在T点,
    我使用1颗CPU对2颗 SRAM,
    我想多馀的线可能是我操作不好
,应该没有问题,
我录制了短暂视频,大家看看.

    bandicam 2016-04-19 21-19-37-6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