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S参数回波损耗

楼主(2016-04-17):
一段阻抗一定的传输线,扫描S参数,查看S参数,发现IL是线性的,灭有谐振点,为什么RL会有谐振点呢?S11不是和反射系数有关吗,均匀传输线的反射系数难道和频率相关?求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所以你的观点一直是反射系数与频率无关么?

均匀传输线在确定频率下,每四分之一波长完成一次180度相移。频率变,波长变。你确定了传输线长度,就确定了这个传输线会形成某个频率下180度相移的事实。而180度相移在物理上相当于反相,若负载处反射为0的话,则入射端的反射也会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观点一直是反射系数与频率无关么?

均匀传输线在确定频率下,每四分之一波长完成一次180度 ...

多谢,之前对反射系数理解的比较简单。认为反射系数就是两处阻抗不连续阻抗之差比上两阻抗之和,没有考虑到它和频率的关系。既然回波损耗震荡很明显,插入损耗应该也有震荡吧,只不过这个震荡相对于自身来说很小,不大明显,是这样吗?

网友A:
均匀传输线时:

插损为
dB(sqrt(1-s11^2))+导体损耗+介质损耗+辐射损耗
频率低时,dB(sqrt(1-s11^2))占主导,容易出现振荡现象,但前提是S11在整个频段中变化较大,例如你用一段不匹配的线来分析就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频率高时,导体损耗+介质损耗占主导,这两个损耗为在对数值下近似线性增加,这时的那一点点振荡基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匀传输线时:

插损为

多谢大神,解释的很清楚了。我还是对反射系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理解的不是很透彻。比方说1GHz的正弦波,其四分之一波长为0.25ns,按照回波损耗理论。此波在时延为0.25ns整数倍的传输线上传播反射最厉害,效率最低;在时延为0.5ns整数倍传输上传播反射最小,效率最高,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注意我前面加的条件,若负载反射为0,则四分之一波长入射端反射也为0,再过四分之一波长也是如此。二分之一波长也是四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这个时候应该并不是说一定反射最小,效率最高,而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负载处的反射系数近似为0。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就只能说,每四一分之一个波长是一个轮回。

网友B(2021-09-19):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观点一直是反射系数与频率无关么?

均匀传输线在确定频率下,每四分之一波长完成一次180度 ...

四分之一波长,难道不应该是90度相移么?怎么变成180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分之一波长,难道不应该是90度相移么?怎么变成180度呢

~~~来,你听我给你狡辩:
在对于传输,四分之一波长相移位90度,也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电气角。对于反射,入射和传输相移叠加,即为180度,也是我们使用史密斯圆分析时,阻抗变化的角度。

前面我对于“相移”这个词用得不严谨,因为回答的是回波损耗的问题,就没加上反射的概念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