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如何绘制以及导入allegro的title block

楼主(2016-04-18):
各位高手与前辈们好
想跟大家请教如何绘制以及导入allegro的title block(如下图)
因为书上以及论坛里面都找不到,希望能请高手与前辈教学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用allegro画的,一般都是用AD之类的画好,再导进去

楼主:
謝謝你,那這該怎麼導入?新手請多包含

网友:
可以做成DXF,然后再导进去,方法和导入板框的方法类似。

网友:
这个阻抗表格也是CAD做的?

网友A:
    AutoCAD可以做,设计软件里面也可以做。

网友:
    谁有这样的模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CAD可以做,设计软件里面也可以做。

pcb设计软件可以做表格?

网友:
    用Add line绘制成表格。

网友:
    cad画好后用dxfin导入,然后可以存成format文件做为模板,后期调入修改字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