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软硬结合板——阻抗控制

楼主(2016-04-18):
最近在做一块软硬结合版,硬板8层,软板2层。连接关系如下硬板------软板-------硬板
L1                           L1
L2                           L2
L3                           L3
L4   -----  L4  ------  L4
L5   -----  L5  ------  L5
L6                           L6
L7                          L7
L8                          L8

L3为电源岛,L4走阻抗控制线,L5为完整参考地。L4阻抗控制线经硬板进入软板再进入另一块硬板。目前有两个问题
1.在硬板上L4参考L3/L5,那么在软板上是L4参考L5,这样计算的阻抗控制还对吗,因为L3是电源层,在软板上没有了。

2.L3层是2个电源平面,是否需要用电容将两个电源平面连接起来?

网友(2017-02-07):
顶!d=====( ̄▽ ̄*)b 上去 怎么没有能回答的  大牛在哪里?

网友:
    照着自己的想法做,我觉得可以。电容连接电源平面是PI的要求。

网友:
    1、加厚L3-L4之间的厚度,使之大于L4-L5之间厚度(一般大于两倍以上),则L4主要参考L5,L3对阻抗影响很小很小,忽视不计;2、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