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电源线是细,怎样让扇出的电源线是粗的

楼主(2016-04-18):
bga扇出电源线也是细,怎样让扇出的电源线是粗的,规则是20mil,信号线是5mil,设置了区域规则,在扇出的

网友A:
设置net的线宽击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net的线宽击规则,

规则设置20mil了呀,你说的是扇出后点击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则设置20mil了呀,你说的是扇出后点击规则?

先规则,再扇出,如果还不能的,就打补丁

网友:
主要是你的规则对不对,区域规则设置了,还要在区域规则里面设置一人Region--class(你的电源class),这个地方再应用你的电源规则

网友:
扇出时,用覆盖,所有的宽度都一样,10mil即可

网友:
规则里有电源规则,然后要再net class里添加电源规则;如果有bga有添加区域规则的话还要再规则区域添加电源规则,这样就基本能一步到位

网友:
    根据你说的,physical constraint set-net里面你应该已经设置了线宽规则,那就是区域规则跟这个冲突了。建议区域规则里面你仅设置间距规则,线宽规则全都设为默认。规则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