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楼主(2016-04-18):
一:布线约束:电源的过流能力?
(1)电源部分的导线印制线在层间转接的过孔数目符合通过电流的要求,(1A/0.3mil直径);
(2)PCB的power部分的铜箔尺寸符合其流过的最大电流,并考虑其余量;(一般参考为1A/mm的线宽)
一般是这样的么,过孔的大小尺寸跟电源线的宽度你们在项目中是怎么做的?
二:射频走线
RF走线的上下两层的净空还是铺地?
三:不同的电源层是要避免重叠么?

楼主:
在接口远见的投影区域是不是不能布线和过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接口远见的投影区域是不是不能布线和过孔。

好吧,问错了。

网友A:
PCB厂商是这样回复的 ,由于过孔都是并联,所有大电流都是经过阻值最小的那个过孔.因此应该用大点的过孔,而不是用多个小过孔.当然还要考虑工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厂商是这样回复的 ,由于过孔都是并联,所有大电流都是经过阻值最小的那个过孔.因此应该用大点的过孔,而不 ...

呵!呵!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楼主:
怎么回复的人这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有什么建议么....

我只是看到四樓那的那句話,想看看別人是否有不同的看法?^_^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厂商是这样回复的 ,由于过孔都是并联,所有大电流都是经过阻值最小的那个过孔.因此应该用大点的过孔,而不 ...

理论上讲,过孔越大,阻抗越小,对于信号,总是沿阻抗低的路径传播。

网友:
工具可以计算 C:\Users\dell\Desktop\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