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有没有等间距走线的设置skill?

楼主(2016-04-18):
skill中有没有等间距走线的设置skill?

就是说,我选中这些线后,会自动的以当前的栅格点,等间距的排列。这个skill如何实现了?

有没有大致的思路或者函数呢?

网友A:
已经有这个工具了。选中cline,右键,直接 Route Sp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这个工具了。选中cline,右键,直接 Route Spacing

那个功能是在拉线的时候,现在的情况下,是我已经把线先拉好了,然后又什么方法,把他们设置为等间距?

楼主:
还请具体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给个大概的函数思路啊,也就是说我选中这几个cline segs后,然后单击某个栅格点,这些cline segs自动等间距的排列。

这里面需要哪些函数呢?
坐等高人

网友B:
    可以设置这组线line/line间距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这组线line/line间距来实现

    什么意思?可否详细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这个工具了。选中cline,右键,直接 Route Spacing

有一个自适应的功能,设置好规则后,直接自适应就行了~

网友:
    必须三级会员才能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自适应的功能,设置好规则后,直接自适应就行了~

    大哥,可否具体说明一下呢
    谢谢

楼主(2018-03-05):
    解决了,自己编了个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自己编了个skill

    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自己编了个skill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05-1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自己编了个skill

    可以提供下思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