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如何调整为等间隔间距?

楼主(2016-04-18):
走线如何调整为等间隔间距?
如图所示,如何将已经完成的走线,选中这些后,调整为当前的栅格点,等间距。
好像slide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只能设定线距才可以做到,

网友A:
    在线的两边打好孔,然后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点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两边打好孔,然后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点线就好了

方法不错,可以实现。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工具,如果需要等间距,这样的操作很复杂,然后还得删除那两个过孔。

阿弥陀佛,有没有人有实现的skill?

网友B:
    设好格点一根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好格点一根拫来

    大哥,每次都一根一根。累死人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不错,可以实现。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工具,如果需要等间距,这样的操作很复杂,然后还得删除那两个过 ...

设置好两个孔点线就是等距离的了,啥都不用做,至于删除孔跟挪线比起来太小case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每次都一根一根。累死人啦

    大哥,你这是为了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是为了美观?

    对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滴

allegro很灵活,你玩不好它,它就玩死你,要学会变通,在你要等分的线段删除,重走,或走时就可以等分的,也就是一次性走N条线时右击菜单中有自定义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很灵活,你玩不好它,它就玩死你,要学会变通,在你要等分的线段删除,重走,或走时就可以等分的 ...

谢谢看来我是被allegro玩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两边打好孔,然后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点线就好了

学习了

网友:
    allegro功能听强大的,这些功能基本都有,只是常用的就熟悉点,我也只知道那个拉线过程中调等间距的功能,但是连好线之后再调整的功能我就不知道了,有人告诉下吗?那个route的不会用啊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两边打好孔,然后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点线就好了

大哥神技啊

网友:
    习惯用space来做,使用via孔调整,更加方便了;

网友:
    学习进步,加油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的两边打好孔,然后Route->Resize/Respace->spread between voids点线就好了

学习到了!谢谢dalao分享。

网友:
    学习下,一根根调确实费劲...

网友:
    设置大一点的格点,一根一根动一下

网友:
    抓一把線→滑鼠右鍵→Route Spa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