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如何在PowerSI里直接添加电容?

楼主(2016-04-18):
如题,小弟在进行板级谐振分析时,遇到特定谐振频率与特定地方需要添加电容,以前每次都是去原PCB软件(pads)添加电容,再重新铺铜,再导入PowerSI,很是麻烦,尤其当所加的电容大小及数量不合适时,又得推倒重来。

请问路过的各位大神们,有没有直接在PowerSI里进行直接编辑的方法呢?不加载实物,只加载数据模型也行啊!

网友A:
allegro是可以和powerSI协同添加的。
直接添加也可以,新建component以及定义component的电容model,手动将你想添加的电容位置的node link上。但是结果与重新铺铜有一定偏差,整体结果会优于实际铺铜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是可以和powerSI协同添加的。
直接添加也可以,新建component以及定义component的电容model,手动 ...

谢谢兄台!看来我得转战allegr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是可以和powerSI协同添加的。
直接添加也可以,新建component以及定义component的电容model,手动 ...

另,如何直接新建component?小弟在工具栏里只看到添加trace,node,via,wirebond,lead的选项,没看到有添加component的呀。兄台如果方便的话,能否简要截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