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設置問題

楼主(2016-04-18):
請教下,一般規格書上只有寫線寬線距的規格,那LINE到VIA或是shape的spacing一般是根據什麼設置的

网友A:
    根据工厂工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厂工艺能力。

謝謝~

网友B:
    LINE到VIA一般,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E到VIA一般,5MIL.

    謝謝~

网友:
    根据工厂能力

网友:
    一般5mil都行,差点的就难说

网友:
    对啊,这些都是按照工厂工艺来的,都是10mil的话无压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