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里面要不要加周期UL什么的?

楼主(2016-04-18):
    做PCB时候,你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感觉自己知识面太窄了,有高人解答吗?

网友A:
    PCB的生产周期跟UL标记是由PCB生产厂家来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生产周期跟UL标记是由PCB生产厂家来添加的。

周期倒是容易理解,但是UL标识,针对什么

网友:
    如果做过UL认证是要有UL标志的。没做过,就一定不能打上UL标准。UL不是强制认证,可做可不做,因此标记可打也可不打。这个得根据客户的需要和自己公司的发展规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期倒是容易理解,但是UL标识,针对什么

    UL标识是什么请自行百度。
    针对你这个问题,PCB板子上的UL标识,一般是PCB制作厂商为了向客户表明,他们使用的这一类型的PCB已经通过了UL公司的防火认证。针对PCB材料类型
如下图,这些信息都是厂家在制作PCB的时候添加的,ADT-D这个是厂家对这一款PCB定义的型号,RU标记就是UL的零部件标记,94v-0表明是UL94这个标准里面的v-0级防火等级。1613是2016年第13周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标识是什么请自行百度。
    针对你这个问题,PCB板子上的UL标识,一般是PCB制作厂商为了向客户表明,他们 ...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UL我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