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添加TP的事宜

楼主(2016-04-18):
2金币
各位大侠
       RT,一个一个手动加TP到原理图,如果线路很多的话,很可能造成有的NET加了几个TP,有的没加。那么问题来了,1.怎么来确定线路有没有加测点,能用规则语句来做一个判断吗?我现在是一根一根的查看。但是NET多起来以后就感觉工作量太大了。 2.如果我要想知道TP的覆盖率 (加了TP的NET数量/所有NET的数量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望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tools——Quick reports——Testprep report可以查看测试点报表。哪些加了,哪些没加都可以知道
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所有层都关掉,只打开加了测试点会显示符号的那层Manufacting——probe—_ bottom,然后进入高亮网络命令,把加了测试点的高亮。然后你在打开正常层面,没高亮的网络就是没有加测试点的,你可以加一个高亮一个。也可以反过来,先把所有网络点亮,再打开对应层,点灭加了测试的网络,剩下高亮的就是没加测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ols——Quick reports——Testprep report可以查看测试点报表。哪些加了,哪些没加都可以知道
还有一 ...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我的是AD14.1,在tools菜单没有你说的哪个选项:tools——Quick reports——Testprep report。在tools菜单里只有个TestManager的选项。你说的“只打开加了测试点会显示符号的那层Manufacting——probe—_ bottom” ,感觉你在说expedition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我的是AD14.1,在tools菜单没有你说的哪个选项:tools——Quick  ...

好像AD10以前的版本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