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帮忙分析一下DDRx-Wizard仿真DDR3的结果

楼主(2016-04-19):
    硬件结构很简单,就是用一颗xilinx的FPGA XC7A15T-1FTG256C,加micro的一颗DDR3: MT41J128M16JT-125:K
DDRx-Wizard出现一个提示如下图:

最后结果在DDR_report_Jedec_measurements_Typ.xls文件中有两项fail了,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其他的都pass了,我也附上所有分析结果文件的压缩包. 请大家
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DDR_Results_Apr-18-2016_10h-40m.part01.rar (9.54 MB, 下载次数: 13)

    我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不要威望下载,如果有可能的话,请版主取消一下要威望下载.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6-07-29):
    建议你用一下9.3版本的Hyperlynx,这里面的HTML报告比这个好认,可以很快确定fail项,最近正在做这一块,如果你还在做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2016-09-06):
    貌似得到的波形是pin上的波形,不是die上的波形。也没有相关设置可以输出die上波形。头大。

网友:
    书上的东西讲的不太详细

网友B(2016-10-08):
引用 网友A:
    貌似得到的波形是pin上的波形,不是die上的波形。也没有相关设置可以输出die上波形。头大。

    如果是用的ibis模型,可以改文件,把仿真位置放在die 上
SI/Timing_location keywords to change the location of theprobes:

    |************************************************************************
[Component]      Dummy
    Si_location Die           | Optional subparameters to give measurement
    Timing_location Die       | location posi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的ibis模型,可以改文件,把仿真位置放在die 上
SI/Timing_location keywords to change the lo ...

    谢谢。马上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
    按楼主讲的修改,报错如下 Erro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NewLineToken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以了 要直接放在component下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的ibis模型,可以改文件,把仿真位置放在die 上
    SI/Timing_location keywords to change the lo ...

根据楼主描述,修改了ibis模型,但使用ddrx向导最终生成的结果还是pin上的波形,和我测得的die上的波形还是不一致,是否我修改错了,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文件改的没有错误。我就是这么改的。不是很确切是为什么不对。确定component的名字是你仿真里面的component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文件改的没有错误。我就是这么改的。不是很确切是为什么不对。确定component的名字是你仿真里面的com ...

    是的,但输出的结果和我单个网络输出的pin上波形一致。与die上波形不一致。

网友(2018-05-04):
    大佬你的ilink开发DEMO能不能分享一下,PCB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