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和PADS9.5哪个好用?

楼主(2016-04-19):
现在用的pads9.3,看到PADS9.5是中文版,不知道好用吗? 稳定性如何?在考虑换不换9.5....

网友A:
我觉得9.5好用

网友:
有什么好纠结的,装两个版本啥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我想装一个PADS,装一个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9.5好用

恩,我已经换了9.5,中文菜单看着不是很舒服啊

网友:
    已经换成了9.5 不过还是保留了9.3  目前出坐标文件还是需要用到9.3的17项

网友B:
    习惯9.3的英文版

网友:
    我最开始装的95后专成93现在用vx

网友:
    P2000比较好用,而且绝对不卡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习惯9.3的英文版

9.5版本的也可以设置为洋文的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已经换了9.5,中文菜单看着不是很舒服啊

9.5版本的也可以设置为洋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版本的也可以设置为洋文的

嗯嗯....我已经改成洋文了,看着还是亲切...

网友(2017-12-29):
    英文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