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内层分布

楼主(2016-04-19):
大家请帮我看看,这样设计可以吗?有个四层板,中间隔离为两部分,在第二层,左边为地层,右边为电源层,第三层,左边为电源层,右边为底层,这样设计可以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为啥要这样?这样的话你2,3层的地怎么连接,没有意义,而且对于外层来说跨分割严重

网友:
    好久没有 论坛了

网友:
    地 最好放地层,电源层放电源层

网友:
    这样不好吧,完整的地和电源比较好点!

网友:
    看情况 如果高速最好不要这样。就算不是高速板。也要注意参考层,走线不要从地跨到电源那边去了

网友:
    具体要根据板子需要而定,注意走线跨分割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样分割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A:
    这样不好,可以把两个电源放到同一层,地放到另一层。就算地有分割,那两个地也应该在同一层,这样电源对地的阻抗才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好,可以把两个电源放到同一层,地放到另一层。就算地有分割,那两个地也应该在同一层,这样电源对地 ...

    嗯,好的,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