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6中怎样显示dyl

楼主(2016-04-19):
这个怎样显示出来啊

网友A:
很简单,在自定义里面的Route——Connect——Allegro dynam timing勾上就好了,而Allegro dynam timing ficedpos是控制等长跟不跟随鼠标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自定义里面的Route——Connect——Allegro dynam timing勾上就好了,而Allegro dynam timing fic ...

这些我都设置了,就是没有出来啊

网友A:
那可能软件BUG,你重启下试试,反正是这两个选项控制。以前我帮别人弄的时候也是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软件BUG,你重启下试试,反正是这两个选项控制。以前我帮别人弄的时候也是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

我试了好久了。没有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版本的嘛,以前我在原来公司给培训新人培训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有的人有用,有的人失灵,但是控制项是那两个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个版本的嘛,以前我在原来公司给培训新人培训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有的人有用,有的人失灵,但是控制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先问一下,你这个是有一条还是一条都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一下,你这个是有一条还是一条都没有呢

一条都没有

网友B:
规则中是否有打开,是否设置了等长规则

网友C:
电气规则是否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中是否有打开,是否设置了等长规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规则是否都打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