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做ddr3的SI仿真需要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6-04-19):
请教一个问题:siwave做ddr3的SI仿真正常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

楼主:
版本在吗?如果了解的话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
siwave 只能提取S参数,不能做ddr的时域分析。
电脑配置:I5  CPU以上  32G动态内存以上  64位系统   1T以上机械硬盘  显卡没太高要求,高端的显卡在建模时快一点。

楼主:
感谢 cousins,目前只看一下S参数,硬盘容量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建议而已,你稍微低一点配置也不影响,只是比较慢就对了

楼主:
再次感谢cous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