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波长防雷电路

楼主(2016-04-19):
求教1/4波长天线防雷电路的原理。为什么天线上接一根1/4波长的一定宽度的短路线就可以实现防雷呢?它的原理是什么,谢谢。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这个电路

网友A:
防雷一般电源里面都是选用气体放电管吧,直接用一个pcb走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雷一般电源里面都是选用气体放电管吧,直接用一个pcb走线可以吗

现在就是有这个理论,把它做成一个闭合腔体,1/4波长短路线接到腔体上。

网友B:
Quarter wave stub protectors are also dc coupled devices. There is dc continuity between either ends of the center pin used by quarter wave stubs. However, instead of a broad band voltage sensitive device (gas tube), quarter wave stub protectors are a tuned band pass filter. A grounded quarter wave matching section in the device presents high impedance to the center conductor at the designed operating band and a low impedance to ground for all other frequencies. Since most of lightning’s energy is at dc or frequencies up to 1MHz, these types of protectors would appear to be ideal.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er wave stub protectors are also dc coupled devices. There is dc continuity between either ends ...

非常感谢!需要研究下,好多英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需要研究下,好多英文啊

洋文簡單的翻譯是說,這樣的構造會在工作頻帶形成一個帶通濾波器(Bandpass Filter),由於突波Surge)或Lightening)的頻率大多會落於直流DC)至 1MHz,所以會被帶通濾波器(Bandpass Filter)給阻擋掉。

网友C:
楼主,你觉得这个1/4波长靠谱么?还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觉得这个1/4波长靠谱么?还防雷

靠谱啊,市场上有卖,50左右一个,我们想省成本,直接把它设计到电路板上。目前想单独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