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怎么修改零件的Origin???

楼主(2016-04-19):
目前针对导入多个Mechanical或者Format类型零件的丝印的方法是,随便获取一个,清空它的丝印,导入新的丝印
但问题是,导入后丝印的零件的原点还是原来的零件原点,那么怎么修改零件的原点呢???
因为导出和导入的板子的这类零件可能会挪位置,可能会修改丝印,但又不能通过refdes唯一确定

随便获取到的一个,把零件移动到导入的零件原点就行了